没修过这么难修的acer V233H,只有求助各位了,望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2-12-30):
我板现在是开机出LOGO后黑屏,有光无图,电压3.3 1.8V正常,刷过程序25和24,程序一定对。25芯片也换过。换过主芯片,示波器测C滤波正常,换过晶振,晶振也起振,换过屏线。不接VGA提示无信号 HS VS上的二极管去了,HSVS也进了芯片,没断线

网友:
指示灯正常不?如果指示灯为绿红,HV信号应该没问题,主查R G B,还有有光无图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通用板收钱,走你。

网友:
指示灯开机只亮黄灯,好像没蓝灯,也许是坏了,但ON OFF有开启信号,不接都出现无信号提示,屏供电5V正常

网友:
换通用板的就请不要回了,谢谢

网友A:
这机器还在保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还在保修的吧

这机子过保了,还有一些有保内

网友A:
这机器电路板是保修3年的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电路板是保修3年的 亲

我是站内啊,这机子是09年4月的,我也想保啊

网友:
我这里也有几台像你这样的现象呢,,我这几台是显一下LOGO然后就没显示了指示灯也黑掉了,,其它的确定是正常的就剩下屏了,,,但不知道怎么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刷新率75试试

网友:
看来有点难度。。。。。。。。

网友:
这样的板还怎么修,早换通用的收钱得了

网友:
那这问题真的 比较郁闷 楼主  修好  几得分享

网友:
换过屏试过没有,有背光无图象但可以见LOGO闪过的,有部分是FFC(LVDS)线的问题,你按压过屏上屏线座吗,是否有反应,有部分屏由于使用高温造成屏线座发生变形会造成此现象.

网友:
把按键板拔下试试,是不是按键漏电?

网友:
换个代用板试试看,找出问题

网友:
看来这种疑难杂症只有我这个江湖郎中来治了
换24C16  把VGA信号的三色保护二极管去部拔掉 在1.8V的电压上加个电容 bios你已经刷过了还不行 那就是你人品有问题了

网友:
换通用板点一下啊,确认故障在那

网友:
是液晶显示器应先测试灯管,如果灯管正常改通用升压板试下。

网友:
看来换板是最快的方法了。。。。

网友:
加焊图像处理蕊片,绝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