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160G识别不到盘

楼主(2012-12-30):
一个西数的160G硬盘,加电有转动,但是检测不到硬盘,客户要恢复里面的数据,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先确定板是不是好的,然后听听是否有敲盘,最后看看固件是不是好的。

网友:
怎么确认版?测电路吗?固件也不会看呀,敲盘到是没有

网友:
请问是不是西数的白标盘,看板号(1537,1552)如果没异响,应该是固件或ROM坏,用专业工具可以搞定。

网友:
版号没看,东西客户拿回去了,谢谢

网友(2013-01-31):
只能找专业的数据恢复,没设备只会越搞硬盘数据越没机会恢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