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宏基上网本 KAV10 灰屏

楼主(2012-12-30):
板号:LA-4781P
型号:宏基KAV10  10寸上网本
故障现象:开机灰屏
刚接手以为是屏问题,果断换屏,故障依旧,量屏线,确定屏线也是好的,故障锁定在主板上,果断拆出主板量屏线接口电压:
1     2.35V
2     2.35V
3     0V
4     1.34V
5     1.24V
6     0V
7     2.47V
8     2.48V
9     0V
10   1.48V
11   1.08V
12    0V
13   3.3V
14   3.3V
15   3.3V
16   3.3V
17   3.3V
18   3.29V
19   18.21V
20   18.21V

对照图纸,貌似电压都正常!
那就打一下阻值吧!
1      792
2      462
3      0
4      467
5      465
6      0
7      431
8     565
9     0
10   462
11   463
12   0
13   393
14   ∞
15   591
16   589
17   307
18   721
19   534
20   534
亮点出现了,不知道细心的你发现木有!
14脚阻值无穷大,对照图纸,发现这是I2C总线中的数据线LVDS_SDA,这条线是直通北桥的H28

故障锁定北桥,上BGA加焊,故障依旧,于是拆下北桥,量14脚到H28,值为零,那基本上就是北桥挂了,由于仓促,没拍照片,清理好焊盘,找来一片945GSE换上,做完后先打了下阻值为384,应该正常了,上内存上屏,亮机!
上个亮机后测试的照片!

还有那个罪魁祸首945GSE

天气越来越冷了,貌似生意也开始慢慢淡起来了,有同样感受的兄弟帮忙顶个,下个月生意一定红红火火,只看不顶的就看着办吧!嘿嘿!

网友:
生意的确淡了很多,天天坐在这里发呆

网友:
居然这么说那得顶一下,要不下月生意就木有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啊

网友:
太强悍了,不得不顶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就是让人看看学习经验的吧,顶起了有能有什么用处

网友A:
上BGA加焊,故障依旧,于是拆下北桥,量14脚到H28,值为零,那基本上就是北桥挂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05290                                                                                                    请教下楼主你北桥拆下了,量14脚到H28这个点值为0只能说明14脚到H28这个点是通的,你BGA加焊下没有变化,怎么没怀疑你是没焊好而是直接判断是北桥挂了?拿下芯片后是不是量过芯片上的H28对应点的对地值,它是无穷大吗?

网友(点评):
嗯,我觉得也是要先到北桥打阻值

网友:
同意,在北桥的焊盘的点打一下值,才能确认,北桥也可能不坏

网友:
果然果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BGA加焊,故障依旧,于是拆下北桥,量14脚到H28,值为零,那基本上就是北桥挂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 ...

同意,今天就打下北桥的值,要是没挂下次还能用!

网友:
想顶又不敢顶,都是说我灌水什么的,管他的,顶一下!

网友:
楼主拆了北桥量阻止为零如何确定北桥是坏的?

网友:
确实强,几个果断就搞定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