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LP-X2000投影机不开机,面板上ON/STANDBY灯是红色的 ...
东芝PLP-X2000投影机不开机,面板上ON/STANDBY灯是红色的.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2-12-30):
东芝PLP-X2000不开机,面板上ON/STANDBY灯是红色的.不开机求助!!!! 按开关ON/STANDBY没反应
不开机

网友:
这个不是太清楚,好像做欺骗信号,先让点灯板工作,看灯泡亮不亮,就是短接点灯板上面的开启信号光耦,是光电开关管那一端哦,别能错了。我也不太会,期待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