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飞利浦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2-12-30):
今天早上起来,阳光明媚,但是深圳的 天气还是有些冷了 吹着寒冷的风来到上班的地方 ,就收到一台19寸飞利浦显示器,拿过来说不通电,二话不说通电一看 没反应,电源灯不亮,拆机一看是明基的电源板,测量电压都正常,测量开关键有电压也有跳变,呵呵心里乐了,这样的修过。 直接把开关键全部换掉,通电,电源灯一亮,屏幕显示正常,ok,之前修过几台这样因按键问题引起的电源灯不亮,电压多正常,特写出来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

网友(点评):
按键板还能导致点不亮啊,我都很少看按键板的,很容易忽略掉

网友:
这种情况的,我连按键都不用换,直接把按键修好就行了,一分本钱都不出就修好了

网友(点评):
按键值几个钱?? 花那时间修按键,能做多少事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要注意了。

网友A:
你知道的 我们干维修时间就是金钱,当然闲来无事可以去试下修下

网友:
电源开关有跳变怎样确定的是开关板按键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因为其它电压多正常了,而按键的没反应就考虑换了

网友:
按键板还能导致点不亮啊,要是不插按键板正常不

网友(点评):
有的不插按键板可以亮,有的不行,这一款就是

网友:
要不要先拔掉按健板试啊,还是一下就换按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的 我们干维修时间就是金钱,当然闲来无事可以去试下修下

修个按键也就一两分钟的时间,LZ连这点时间都没有啊,那你就真的是生意太好了

网友:
能收80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