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电源口的灯不亮

楼主(2012-12-30):
HPCQ40  版号LA-4114P,AMD 独显  插上适配器电源口的灯不亮,电源是好的,3VALW/5VALW都有EC有复位,RTC电路正常,就是电源口的灯不亮,可以触发不亮机,看是不是Q3的条件没满足,请问这里Q3是怎么导通的

网友A:
要它亮,必须PQ3  2脚为低电平,这个脚受控于EC97脚,

网友:
电源口的灯不亮,你检测下适配器中间针有没有8--19V的电压。如果没有换适配器,如果有适配器检测电路出问题。

网友:
它受控于EC,,

网友:
..必须受控于EC啊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的,应该和EC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它亮,必须PQ3  2脚为低电平,这个脚受控于EC97脚,

明天查EC工作条件,谢啦

网友B:
先刷BIOS。前几天修个CQ40,板号也是LA4114P,不触发,同样指示灯不亮。换了三四个EC和BIOS芯片,BIOS也刷了N多版本还是不触发。最后才发现每次刷BIOS的时候都没把数据刷进去。SST25VF080B这个芯片刷BIOS的时候一定要主意检查一下数据有没有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前几天修个CQ40,板号也是LA4114P,不触发,同样指示灯不亮。换了三四个EC和BIOS芯片,BIOS也刷了 ...

谢啦,还很是BIOS问题,刷一个好的了,这个EC带程序,程序出错了

网友C:
我曾经碰到过。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碰到过。刷BIOS就好了

谢了,已经解决,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图画的真牛,为什么要用你自己的字盖住图呢。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大部分都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