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看看这块显卡的接口叫什么

楼主(2012-12-30):
能帮看看这块显卡的接口叫什么图片右边接口

网友:
右边的接口貌似有点像DVI接口但是不是DVI,可以用转换头转成VGA的吧?

网友:
这个是显卡,插主板的PCI-E接口,输出接口正确的名字是DVI-D。这种显卡多数用于图形设计方面的品牌机器,显卡应该配有一根一拖二的DVI-D转VGA的转接线支持双屏分显
   还要专门的线   我这里有哦亲

网友:
这种显卡很少见啊

网友:
S端子,DVI  是不是电视卡?

网友:
好像是用在dell品牌里吧

网友:
是不是S端子。

网友:
这是专业显卡接口吧!!接普通显示器需要转接头吧!!

网友:
呵呵,这显卡接口是专业用的,一款是DELL的专用的,另一个是苹果机上专用的,特别是苹果上用的比较多,
若接苹果机上的显示器用专用线接上就OK,  若接普通显示器上,可得下工夫找一找了,线不是太好找,有些看好像一样,不能用的。

网友:
我以为是DVI接口呢,又学到了。

网友:
这种线淘宝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哪位师傅买过能给个TB地址我看看

网友:
高手啊。一语道破

网友:
DVI-D,这口其实是双DVI,有卖转换口或者转换线的

网友:
低端图形卡  买根线也买不了几个钱

网友:
我见过联想品牌机也有这种卡,

网友:
DVI-D。品牌机里的东西吧。我曾经有几个。

网友:
这卡我有两张是好的一样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