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机器用诊断卡跑4A的几种通病,已经修好好几台了。。。

楼主(2012-12-30):
可能出现的问题有3种:
                                1.bios程序错误,也会导致跑4A
                                2.显卡不良(植球,加焊,更换ok)
                                3.电源板+1.8sus或Q1转换的+1.8v电路出现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
这些问题我偶尔也遇到过。的却是这样的

网友:
第三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A:
遇到一台刷BIOS 好了。用几次又不行,又要刷BIOS ,不知道 是什么问题后来没有 搞好。换过EC ,换过BIOS 本体。原来的BIOS 本体校验不了。求解

网友:
第三种怎么修呀 我是新手 具体点嘛

网友B:
现在有的同行修机器不用诊断卡,看电流跳变和测量BIOS的跳变,这个情况就是跳变4次感觉应该亮的时候考虑的情况,修的时候一定别忘记考虑电源小板上提供出的电压,电源板上出+1.05V和+1.8VSUS和通过PQ1转换出的+1.8V。当这些电压都OK没有问题的时候考虑BIOS和显卡问题,免走弯路。

网友:
今天好不容易下个BIOS。居然还是错的。还要再下。。汗。。。

网友:
前几天下了两个BIOS程序都是只能下载一部分就没了,白浪费20分了

网友C:
这个机器的小板气死人,用半个小时花屏,换主板也是一样,最好才知道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跑4A。好久没有用检测卡了,

网友:
如果是显卡问题,应该是先加焊再重植最后更换吧

网友:
“电源板+1.8sus或Q1转换的+1.8v电路出现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这说的有些模糊,能否说得明白一些

网友:
这位楼主的那台Y450也是跑4A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台刷BIOS 好了。用几次又不行,又要刷BIOS ,不知道 是什么问题后来没有 搞好。换过EC ,换过BIOS 本体 ...

BIOS芯片损坏,导致无法校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的同行修机器不用诊断卡,看电流跳变和测量BIOS的跳变,这个情况就是跳变4次感觉应该亮的时候考虑的情 ...

请问这样楼主:如何测量BIOS的跳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芯片损坏,导致无法校验,学习了

如果是BIOS芯片损坏,那么怎么还能用几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的同行修机器不用诊断卡,看电流跳变和测量BIOS的跳变,这个情况就是跳变4次感觉应该亮的时候考虑的情 ...

请问楼主:我在Y450电源板图纸上怎么找不到+1.05V和+1.8VSUS这两个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的同行修机器不用诊断卡,看电流跳变和测量BIOS的跳变,这个情况就是跳变4次感觉应该亮的时候考虑的情 ...

我怎么在Y450的图纸上找不到1.8VSUS这个电压的出处啊?楼主用的是什么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小板气死人,用半个小时花屏,换主板也是一样,最好才知道是显卡的问题

这位楼主所说的小板就是独立显卡板吗?我怀疑楼主把独立显卡板说成电源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的同行修机器不用诊断卡,看电流跳变和测量BIOS的跳变,这个情况就是跳变4次感觉应该亮的时候考虑的情 ...

楼主啊,我终于搞明白了,这款Y450设计得好变态,它居然有3块小板:开关板、充电板、独立显卡板,你所说的“电源板”就是独立显卡板,顺便补充一下,Y450的主板的板号是广达K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