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插上屏线 黑屏

楼主(2012-12-30):
VA2232W 优派显示器  M220Z1-LO3 屏型号  插上屏线  黑屏  把屏线 哪下来 就 OK    屏 测过时好的  驱动不知道如何检修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板的供电有问题,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是电源板供电不足,二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是优派VA902,不加屏线,电压正常,高压也正常,灯管也亮。加屏线,5V就变1.54V了,黑屏,电源灯不亮,但隔离变压器有吱吱声。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控芯片的问题,今天也碰到了一个,换了个主控芯片刷个程序就好了   ,是不是插上屏线 按键板指示灯不亮黑屏,拔掉指示灯能亮也可以受控制的啊

网友:
試換公用板試點~
藉以區隔是PI或是AD板的問題?

网友:
屏电路有短路

网友A:
插上屏线开关灯 一闪一闪的  明天我换个主控芯片

网友:
今天换个原厂的主板还是不好用啊 服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屏不短路就是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带不起负载,应该是驱动板问题,你先换驱动板确定看看是那里的问题。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把电源板到驱动板接口处电容换了、5V转3.3V  3.3V转1.8V处电容换掉,应该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屏线开关灯 一闪一闪的  明天我换个主控芯片

先不要换。不要那么盲目,在你不确定问题的情况下,先改主板测试。优派电容容易换。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电源板带载不行,驱动板估计没问题

网友:
我观察了很久,开机时,不接屏线,12V OUT瞬间升高到12.8-13V左右(万用表有误差)5V则降低到4.75-4.85V,一、二秒后,12V和5V都恢复正常,电源指示(绿灯)也亮,灯管也亮,几秒后转待机,按电源键,均正常。加屏线后再开机,绿灯亮一、二秒钟,就灭了,5V输出只有1.5V,12V只有3.7V左右,变压器有吱吱声。

网友:
直接拉个5v给驱动板供电,灯管直接用一灯的高压板接接一个灯管试下,如果插上屏线还黑屏,证明是驱动板问题,如果不黑,证明是电源板或高压有问题, 就先断高压

网友(2014-07-06):
测测有没有5V和12V供电

网友:
电容不怀孕,也不能说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