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12-30):
长100宽80三层大概10米高,要没有死角,
手机
平板能上网
手机

网友:
买一个双天线的!

网友:
为什么要穿那么多墙呢?你不会直接把路由器装自己房间哦!

网友:
建议 合理设计 安装 多个无线路由 wds 一个肯定搞不定
用我的方案 肯定 效果好 划算

网友:
不用桥接,只用一个无线解决

网友:
对, 买个两根天线那种

网友:
TL-WR2041N估计能过满足。三天线同时收发的。参考价235.

网友:
不可能的.放弃吧.

网友:
这个一个路由不能实现,AP都不行,何况路由了。除非搞成一个无线工程。

网友:
你这个你去搞个电信级的基站是可以实现的,家用级的不用想了。放弃吧。。。

网友:
晕死,你的AP要是能穿这么多的墙,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估计要喊你去喝茶了
你这个需求,需要两个无线AP桥接实现,考虑到室内信号衰减,最好使用室外定向天线实现
有问题论坛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