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25 插灯管掉电

楼主(2012-12-30):
东芝M125
故障:不插灯管暗屏。插上灯管。显示5秒掉电
维修过程:
1换过高压条《代用5V和19V的高压条都换过》情况一样{原机是5V的。。代用19V我是从主板上拉的}
2换过屏。。。情况也一样
3。点过灯管。。灯管100%好的。。换外接灯管也一样。。
4从主板拉主电压和从屏供电做开关。。。情况也一样
附:控制亮度也有接上也一样
反正一接灯管显示5秒立马掉电到0。02
那位有修过?

网友:
在线等啊。。大家发言发言,,,,

网友A:
不用发了,换个电源就是了

网友:
....厄。。。。。我忘了试这个。。。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发了,换个电源就是了

换19V 4。74A竟然可以了。。。。。。。。。我直流源难道有问题??。。谢了兄弟啊我装机下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真有点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