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掉电AMD芯片组二修机.

楼主(2012-12-30):
板号:4114P REV1.0
问题开机掉电,掉了后还可以再开,再开也一样。
此机先是我们另一个店人接的。当时客户说是开机了要等很久开能亮机(大约半小时以上)我们人接的时候不亮,他们直接来我这拿了个好的CPU说去试下,结果开了电流到了2。几A的时候,他们说主板烧了好象,再开掉电样。说修好了掉电,叫我看看是不是北桥问题,我拿到手上就是开机掉电。待机正常0。002 按开关上到0。4马上就没了,我查看发现PL201短路,后查得知为PC202电容短路,以为好修,马上换了,结果一样,不短了上CPU为80左右对地,。上下管我也更换过没作用,换了主控6265结果一样。但是只要断开PL201,主板就可以上电。其它供电基本都有了,CPU有1。3电流0。58A左右。但是过5秒左右就掉了,可以再开。结果一样,应该是CPU供电这块问题。但是反馈什么我都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通病北桥我已经加焊过无作用,更换新品没用,结果一样。有那位大师知道什么问题呀?电容电阻都已经测试过就是找不出问题,,,,,

网友:
如果你是第一个接到这台机器,说不定修好的就是北桥故障

网友:
换板吧,被人修废废了,有头痛这会修点别的

网友:
故障转移了,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