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2114问题!!蓝宝石显卡

楼主(2012-12-30):
   一显卡蓝宝石的!!不知道什么型号。所有供电都没有!测得主供电控制级由一个叫NX2114控制的!!下面为PDF:

1脚有4.9V!5脚有5V  。7脚有0.7V  其他脚都没有电!!!该往哪个脚去查!!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点评):
主供电应该没有这个三极管控制7脚的,直接上拉

网友:
去掉Q4看看7脚电压出来没有  如果不行就换掉它

网友:
7脚COMP为误差放大器输出。应为高电平,看看那个三极管有没有拉低。

网友:
7脚外围电路查询把!电阻三极管场馆,电容看看有无问题或者断线!

网友:
昨天跑了下第7脚,它连到一个电阻,在连到一个电容!没有经过三级管!我这个是二修板!应该是掉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