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2-30):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拆开看过背光模组正常的,是屏的问题还是偏振膜有问题。DELL ST2320L
新发现,不正常区域是热的 ,其它地方是凉的。是不是行驱动IC有问题?还有试的时候行驱动FPC排线发热

补充内容 (2012-12-31 18:53):
今天量了屏电压
VIN 4.7V 空载4.9V
VCC 3.3V
VCOMD 4.8V
  VCOMD1 4.7V
VDD 12.1V
VGL -5.1V
VGH 27.7V
VGH-L 27.7V
VGH-E0  27.7V
VSW 4.3V
这些电压是否正常啊?感觉负压不够 27.7有点偏高

补充内容 (2012-12-31 18:56):
悲剧了 准备换通用驱动板试试  排线插错了 5V接到差分去了 闻到气味了  MCU烧了 LDA5001A

补充内容 (2012-12-31 18:58):
淘到一块相同料板  收到继续   还不行就是玻璃坏了

网友A:
LED的还是LCD的呀  ! LCD的是你换灯管漏光了。

网友:
屏跳白蓝绿红,好像是正常的嘛,接信号线显示正常吗

网友B:
好像是屏有供电没信号时的自检,换换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屏与膜之间的间隙太大的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是坏点纯色测试  颜色越深越明显

右边颜色明显偏红

网友D:
面板问题..修不了的...和老化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面板问题..修不了的...和老化有一定的关系

9新的 保护膜都还在

网友:
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E:
八成修不了了,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F:
是不是导光膜放反了,

网友:
等待高人回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导光膜放反了,

怎么可能,散光膜我没取出来 ,拆开看没问题就没取。我把屏换个方向还是屏右边这样 ,是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的还是LCD的呀  ! LCD的是你换灯管漏光了。

是LED  双灯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八成修不了了,屏本身的问题。

不知道是膜  是屏  驱动IC  还是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屏有供电没信号时的自检,换换驱动板试试吧。

新发现,不正常区域是热的 ,其它地方是凉的。是不是行驱动I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面板问题..修不了的...和老化有一定的关系

新发现,不正常区域是热的 ,其它地方是凉的。是不是行驱动I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八成修不了了,屏本身的问题。

新发现,不正常区域是热的 ,其它地方是凉的。是不是行驱动I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边颜色明显偏红

网友:
修好通知一声   长长见识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拿点屏工具点一下,led灯。没事,就是LED升压上的事。

今天烧坏了屏上的MCU  淘了一块料板 后缀不一样可以代换吗  MCU型号一样   屏的程序是在MCU还是外挂FLASH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今天烧坏了屏上的MCU  淘了一块料板 后缀不一样可以代换吗  MCU型号一样   屏的程序是在MCU还是外挂FLASH ...

程序在flash里面。最好找型号一样的。你查一下引脚定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在flash里面。最好找型号一样的。你查一下引脚定义看看。

是一样的  IC型号完全一样  就是屏的后缀不一样  PCB也有点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