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提示供电不足问题

楼主(2012-12-30):
9600GT本来D区显存过孔不通,GPU和显存都是好的,于是就拆了核心和4颗显存当背件,拿了个G94-250垃圾48SP核心装上去,卡不想穿线太丑就不如搞个垃圾点的核心组成128BIT通道,于是开机 MATS这些都正常,第一次进系统也正常,跑了圈3DMARK06后发现后面几个场景速度突然慢起来了,随后重启再进系统就出现”显卡供电不足,检查外接电源“的问题,关键现在供电系统是无问题的,外接也插的,各项供电电压都有,每项工作正常,所以很纳闷了。这种卡是否有外接供电检测电路之类的?

网友:
台机提示电源不足还没遇到过,我在神州笔记本上显卡温度高到提示过供电不足  改善散热后在进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