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点灯管的怎么还能点LED灯条

楼主(2012-12-30):
在淘宝上买了个第三代的点灯管的 还能点LED灯条  到手后试了下普通灯管 17寸的U型灯管 LED屏都点亮了 有点想不通LCD是用交流电点亮的 LED是用直流点亮的  难道这个仪器有交流直流切换吗  请教

网友:
LED本身就是一个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整流的作用。交流电经过LED自整流之后就变成了直流。

谢谢 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