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灯管的规格

楼主(2012-12-30):
请教一下 笔记本液晶屏的灯管老化了  想换一根  请教 除了长度尺寸有区别外  需要考虑其他参数吗  谢谢

网友:
长度是其一   直径是其二. 前者最重要

网友:
长度直径都无所谓。今天我刚刚用是旧村的代换了一个二是二村的。完美修复。省钱省市

灯管短一半我估计都可以,看不出来。因为光线是向四周发散的。

网友:
楼上。。。笔记本就一根灯管哎。。。长了你咋装???

网友:
屏尺寸,以及普屏和宽屏。

网友:
没啥可以 考虑的  把原先的 灯管 抽出  找一根 一样的  就行了  再不行  改成led  背光

网友:
楼上各位高见,灯管其实只要外形一致代换就没问题。

网友:
{换灯管换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长了你也装不进啊。。。。。   短了不够亮啊。。。。

网友:
基本一样长就可以

网友:
长度一样的,基本上直径都差不多的

网友:
稍段的还能凑合用,短太多亮度就会不均匀了,因为只有一根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