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求解

楼主(2012-12-30):
请问下 220V交流电通过整流桥和滤波电容后变成直流电 ,为什么还可以经过后面的变压器变压呢? 变压器不是只有交流电才能变压的吗? 谢谢

网友:
脉宽模块 或者电路 经过场效应管 或者其原理的IC 通过脉冲直流  经过变压器 产生的 脉冲电压, 经过整流滤波 才有的5V 12V

网友:
变压器是只有交流电才能变压,300V的直流电给芯片启动电压,最后芯片输出脉冲方波控制开关管的导通和截止,最后送到变压器引脚上的就是交流信号,次级线圈感应到交流电之后输出经整流产生直流电。

网友:
百度一下开关电源

网友:
你用个几伏的直流电源或电瓶,拿个变压哭反着接一下,看看初级瞬间有多少伏输出,这是开关电源的原理了。

网友:
变压器的初级有两扎线圈L1和L2的,300V通过线圈L1加到开关管的C极,同时300V还通过两个电阻分压限流给开关管的B极一个启动电流,使开关管的C-E和L1导通。于是在L2就产生上正下伏的感应电压,经过电路加给开关管的B极,使开关管饱和,根据电磁感应,在L2上就感应出上负下正的电压,这个负电压加到开关管的B极,就让开关逐渐的退出饱和,这也是一个正反馈,就截止。于是又通过分压限流给开关提供一个启动电流,进入下一个循环,周而复始。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网友:
现在已经进入了改的时代,改高压,改驱动,改电源。。。

网友:
详细见开关电源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