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530P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附图纸)

楼主(2012-12-30):
接到一台HP8530P的机器,故障为键盘和触摸板都不用,其它正常,USB鼠标键盘都可以用。拆机没进水维修痕迹,裸板测试单插键盘或触摸板还是都不能用,键盘触摸板更换确定好的试过依旧。换EC,依旧。查图纸 键盘接口如图,测量电压1A到27A都为3.3v,没发现问题,接口也仔细检查过,没问题。再看看触摸板接口吧, 1B为5v正常,4B接地,其余四个引脚电压一样,不知道是3.3v还是5v,这里有点忘了。在这里也没有发现问题。在好机器上换个bios过来故障还是一样,现在没思路了,望高手指点。图纸找了很久才找到的,有加密无法查找,键盘触摸板接口图纸在第35页。

网友:
南桥也有关系的,他控制EC的一部分的呢

网友:
我遇到过个 ASUSF8T的主板 键盘触摸板都能用 USB不能用没有声音 最后换了南桥一切搞定。查不出 就只能换着试修了

网友:
加密的你传上来干嘛啊 白浪费我10点

网友(2014-07-28):
我这有个机器没有3v 5v待机0.05求高手解决

网友:
HP_EliteBook_8530W-8530P图纸送你

网友:
下载下来都打不开的啊

网友:
干南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