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老笔记本主板做成硬盘监控机子

楼主(2012-12-30):
      上个月小弟收到一批120台很老的笔记本应该是当电子垃圾处理的 小弟按21元一斤全部买下不过电池适配器硬盘不给 屏全部卸下后测了一下 只有53个是好的  班子测试后90多台 能亮   小弟在回收之前已经和做监控工程的同行联系好了告诉他想做一批监控机要不要  坦诚价格后  还是准备  P4 内存512  做成监控机简直是让费 不过总算是找到销路了  二话不说 立即联系钢材市场的人 定了50张 铁板人后告诉他们尺寸  开孔位置    淘宝 定了一批船型开关     和FLASH储存器  并口转串口线  16V开关电源   降压IC   USB 8路视频采集卡
和兄弟们就开始干活了   能量的主板翻新一下    不能亮的维修   基本上没有费多大力气完成维修  多半显卡芯片BGA  少量内存插槽开机电路问题  维修完成后就剩下接线了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储存器集成在主板上 然后刷上监控系统   把并口转串口卡集成在主板上  因为主板是16V供电  使用降压IC转换给硬盘供电  USB视频采集卡 集成在主板上  什么开关  指示灯  连接完成  拿过2个视频头和硬盘  抽检两个 然后等铁壳子做好  开机大约4天多  监控壳子就喷好漆送来了   接口孔  固定孔  都比较到位  然后开始组装 组装完成后  每台开机2个小时  没有问题后  大包装  贴商标 贴商标很烦的  还要用到AB交 装箱送货完成任务
120台笔记本回收价格一共6500元 没有硬盘适配器比较轻    做成后每台8路监控机  价格不透露---元   配件方面就属USB采集卡贵了  不过批量从厂子发货 还是可以的70元   平均一个铁壳不说---元   剩下的小配件大家自己算  呵呵

剩下的平  小弟正在想做什么呢

网友(点评):
很有想法~赞~

网友(点评):
成本最少200了吧。现在买淘宝上的8路硬盘录像是卖也是280-350-不等。。楼主利润不行啊。还要折腾,。。

网友A:
一看就是初中没毕业,作文不会写,一个标点符号没有,看着费劲。

网友:
学习了。

向楼主请教几个问题: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储存器集成在主板上 然后刷上监控系统   把并口转串口卡集成在主板上

这里的存储器是指U盘吗?刷上监控系统,是不是说把U盘做成可以引导的监控系统呢?还是直替换掉原主板上的BIOS呢?

机壳上的VGA,LAN,USB是从主板上连线过来的吗?好象没看到这方面的过程介绍。

网友B:
不用连接啊  主板上没有用的接口 卸下来   不用BLOS  看一下我的空间吧http://hi.baidu.com/junxingguoji?page=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连接啊  主板上没有用的接口 卸下来   不用BLOS  看一下我的空间吧http://hi.baidu.com/junxingguoji ...

去你空间看了,内容很丰富,简直是个大宝库。可是我没找到关于笔记本改硬盘录像机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初中没毕业,作文不会写,一个标点符号没有,看着费劲。

嗯 是啊  哥哥怎么知道

网友:
你这个实用价值大么,录像机价格已经很便宜了啊,摄像机越多需要的存储空间越大,老机器能支持多大硬盘哦,更何况录像会不会死机,后期维护会搞死你的。

网友:
没必要折腾  老电脑的硬盘容量太小

网友:
是很有想法,现在8路硬盘录像机确实是200多点,300不动的。。

网友C:
楼主技术没的说,可是利润呢,你不会把裤子都赔进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没的说,可是利润呢,你不会把裤子都赔进去了吧

不会当裤子的 每台百多元 利润吧

网友:
不错可以说是把废物变成了宝,其实很多工控机器上用的配置并非很高,但是价格确高出了多少倍,这说明一个问题,人家 卖的也是技术,所以我们卖的也是技术,楼主哥挺你

网友D:
很需要这种技术教程,LZ能否写上来,还有需要什么配件,老笔记本用转接卡能支持多大硬盘,能刷那种RVR系统,这几个问题我想不是一般人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需要这种技术教程,LZ能否写上来,还有需要什么配件,老笔记本用转接卡能支持多大硬盘,能刷那种RVR系统, ...

是啊  呵呵 我们的监控机多半被客户装进 超市和  学校  小弟不担心售后维修 说实话在1年内也不会有售后小弟可以保证  哥哥 转接卡只是用到供电这一项    说明白了  多老的机子只要软件到了  硬件可以克服  说个比较常见的  苹果电脑装XP  WIN7  不困难  咱们普通的机子装 苹果雪豹系统会有难度的  但是并不是一定装不下

网友:
看看人家就是有技术汗量的,大家别喷人家了

网友:
关键处省略N个字,这个才是关键看点

网友:
很好,顶,就是说得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