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示波器单次抓波问题

楼主(2012-12-30):
  现在有个郁闷问题  我测主板上的 无论什么波形
只要镊子碰到任何元件 示波器就单次抓波。。。。   难道那里有设置有问题?

网友:
触发条件设置的不对。

网友:
另外就是没必要测什么波型都要用单次啊,单次是用来捕捉波型的。

网友:
触发条件 对的 直流 上升沿   都正常撒 和触发电平我设置2v  但是不论你怎么搞 只要碰到主板上的元件 他就立刻抓的是 排针的瞬间电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