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的液晶显示颜色不正常,换了屏问题没解决。

楼主(2012-12-30):
机器进了水。
  以为屏摔坏了。

  换了屏也还是一样。
  发现平板上连液晶软排线的60PIN插槽上部分有烧黑的样子。剔除黑渍,安装情况仍然。

  使用usb连电脑,用碗豆荚软件里的实时显示平板电脑上的图像,发现电脑上显示的图象颜色正常——排除了处理器、显卡的问题?只是信号传导到液晶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但是平板上的元件太小。看上去也没有异常。不知道怎么下手。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行家?要是你在重庆,我也可以送上来让你看看。
  不过得等到1月3号后。

网友A:
软排线 与 接口 是否连好  有无虚焊  重点查下  烧黑的 针脚   是否有信号   这种情况 应该  是  信号不全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排线 与 接口 是否连好  有无虚焊  重点查下  烧黑的 针脚   是否有信号   这种情况 应该  是  信号不全  ...

平板电脑液晶显示"负象"怎么办? 平板电脑泡了水,液晶显示不正常。换了一块新屏。但是显示为负象。

平板电脑液晶显示"负象"怎么办?
  平板电脑泡了水,液晶显示不正常。换了一块新屏。但是显示负相。象以前的黑白胶卷一样,白的显示为黑,黑显示为白。彩色图片也是这样,不过变成彩色胶卷的"负象"了。
 但是如果用数码相机把平板电脑显示异常的画面照了相并上传到网页上。
 虽然电脑屏幕上照片还是显示的负象,但是用平板上网进那个网页去看那照片,照片的颜色是正常的!
 就是搞反了。

 有没有软件直接就设平板为负相状态……到时反而颜色正常了。

 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方没接好地?
 我的平板电脑液晶屏是60PIN口那种的,不知道引脚定义是什么?准备试着分别去接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