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平板不能充电怎么修啊!

楼主(2012-12-30):
听到山寨就不要想哪能弄到图纸了,可调电源5V直接接到电池接口处能开机。插到充电口接好电池,开不了机,原先想可能是电池没点了,就冲了一天,没想到还是不能开机,郁闷啊!
    电池量了一下有3.57V可就是不开机啊!

网友(2013-07-27):
3.7标准    你拆掉电池  插适配器量一下接口电压  正常5V左右   平板维修QQ群137765148

网友(2014-01-04):
还是没有充进去

网友(2014-03-03):
平板是怎么充电的。有没有哪位大师愿意讲解一下。

网友:
可调电源5V直接接到电池接口处能开机,老大,你想吧你平板烧了啊,平板是5V供电没错,但接口那你只能用3.7V,要不很容易烧的,还有,山寨平板的话,很多都有AXP202。209等为电源IC,也是充电IC,换了就OK,因为没有看到你的主板所以只能给你个大概,记住以后别吧电池接口直接5V,我上过两次当才知道的,你懂的,呵呵。

网友:
电池3.5V一般也是开不起来的!3.6V以上才能开机!楼主的板子估计PM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