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显示器屏是什么故障?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2-12-30):
       客户拿来一个AOC的显示器,客户说,这显示器屏幕的图像有抖动。
自己也检测了一下,这显示器大约用一段时间就出现问题了,但是一直用着,她又会变好,这故障不知道是屏还是驱动板,先拆机看看。
      好再我这有其他要修的显示器,然后交换测试,最终测试出来了,是屏上的问题,跟电源板和电路板没关系。因为这故障以前没遇到过,不知道是屏上的电路控制坏了还是屏上电路的驱动程序坏了。但是这屏有时难呢过正常用很长时间没花,有时候又花了。我把故障图片发上来,有个这经验的师傅看一下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屏主芯片可能有为题

网友:
屏挂了。手上有一个长城的。也是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发到工厂,工厂说屏坏了。

网友A:
先换个屏线,不行再换掉驱动板上的电容

网友:
先把屏供电的管子 换一边!!然后加焊主芯片试试!!!屏线是不是有问题啊,遇到过优派显示器1117不良导致这问题的,一换就好!!!

网友:
应该是屏上主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B:
屏的3V稳压管不良,换个百分80会Ok

网友:
屏主IC加焊一下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
ic坏了吧。。。

网友C:
应该 是屏挂了,换个屏吧,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D:
屏坏了,换屏比较贵,还不如换一台

网友E:
应该是屏的TAB坏了,修的话要找同型号的TAB换,要绑定才可以换上去。

网友F:
屏坏了,基本没得别的情况。

网友G:
刷下屏如果问题没解决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H:
标准的屏坏了。
一半显示正常
一半显示不正常
百分之九十都是屏幕。

网友:
点屏配板确定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要是屏的问题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I:
很明显,屏坏了,这种情况一般是修不了的

网友:
加焊屏板主控 好了就好了 不好就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屏线,不行再换掉驱动板上的电容

没仔细读我的内容哦

网友:
加焊了主控芯片一样,我量了一下屏电路板上像1117的芯片有一脚5V,一脚4V,一脚接地。不确定这东西到底是输出几V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屏的3V稳压管不良,换个百分80会Ok

你说的是这一个芯片是吗,像1117芯片,4个脚,最左边脚接地,最上边脚脚和中间脚相连的在跟屏供电连接的,我测量了依稀屏供电在5.3v-5.8v,最右边的脚电压随着主供电的电压变化也是变化的3.6v-4v,是不是这东西有问题,看芯片上面标着11 。MI。不知道能用1117代换不。我用这个机子的电源板和驱动板测试其他的屏,显示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 是屏挂了,换个屏吧,没有必要修了

没看主题,直接看了图片就回答了,对你无语,那是出现问题的情况抖动的,可以正常现实的

网友K:
新年第一回复 屏坏..屏上的COG不良.没设备治不了本的.退回给客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坏了,换屏比较贵,还不如换一台

跟没回复一样,我也知道屏坏了,你也没看我的内容,到底是男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屏的TAB坏了,修的话要找同型号的TAB换,要绑定才可以换上去。

最担心的就是怕这个坏了,但是有时候都是正常现实的,用一段时间,屏就抖动了,显示才不正常的,要是这坏的话,应该不会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坏了,基本没得别的情况。

跟没说一样,我都说是屏有问题了,我问是那问题,内容没看完就直接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下屏如果问题没解决就是屏问题了

重来没刷过屏的程序,不知道这屏的程序去那找,我的这机子不知道能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标准的屏坏了。
一半显示正常
一半显示不正常

你都没读我的内容,只看图片就说屏坏了,我也知道屏坏了,这屏你看到的画面其实是抖动的,很多时候都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明显,屏坏了,这种情况一般是修不了的

你都没读我的内容,只看图片就说屏坏了,我也知道屏坏了,这屏你看到的画面其实是抖动的,很多时候都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新年第一回复 屏坏..屏上的COG不良.没设备治不了本的.退回给客户吧.

这屏你看到的画面其实是抖动的,不是我拍的图片那样,很多时候都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屏你看到的画面其实是抖动的,不是我拍的图片那样,很多时候都是正常显示的。

眼看花了..你这是天马的屏.侧边是cof的 不是cog  这个是cof不良  修的好..cof漏电不良

网友:
花屏时  摸下屏电路 元件 有没有发烫的   再换个主控ic

网友L:
或者 直接 烧屏电路   看下有没有 发烫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或者 直接 烧屏电路   看下有没有 发烫的元件

烧屏电路,不直接黑了吗?可能是某个元件工作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是这一个芯片是吗,像1117芯片,4个脚,最左边脚接地,最上边脚脚和中间脚相连的在跟屏供电连接的, ...

你可以换个,我在台式主板找了个1117换了OK,前提脚位一样,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修的时候屏一半百一半花测输出2。4V换了后3.3V正常。

网友(点评):
1117要看后缀,后缀是电压。楼主应该在好的时候检测一下11的电压。不要盲目的用1117代换.因为1117 有1.8V 2.5V 3.3V等。换错了。一样不能解决问题,还有可能烧坏其它电路。

网友:
上面说的是有答案的 按步骤来不行的话就是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担心的就是怕这个坏了,但是有时候都是正常现实的,用一段时间,屏就抖动了,显示才不正常的,要是这坏 ...

那你查下驱动板的供电部份看下。

网友:
很明显先用复活剂弄弄屏线,美好就是平问题

网友:
建议还是不要去加焊屏主芯片 、不然会更死 、 换个屏把、亲

网友:
八成 是屏坏了

网友:
我曾遇到一个,下半部分花了,用胶布用力向里拉,粘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