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迪952的使用心得

楼主(2012-12-30):
去年买了一高迪952双数显二合一的风枪,和大家一样,纠结它的风枪温度,温度调到最高时,吹一个主板上的MOS管都要几分钟,后来没办法,拆开找了一下调节温度的电位器,在主电路板上面左右各有一个黄色的电位器,左面那个是调节烙铁的温度,右面那个就是调节风枪温度的,把风枪温度调到最高,看里面发热丝的颜色 然后调节右面的那个电位器,我已经调节到最小了,那是10K的,调成0了,温度感觉比原来好用多了,烙铁不用调节,有贴子说风枪温度显示温差大,这个只是个参数而以,只能你掌控大概就可以了中,如果有强求的话,可以调节一下风枪温度显示电路板上有一个蓝色小方块一样那个小东东(我也不知那个什么),那上面有一个小铜柱,用平口螺丝刀调节,我的是从624度调节成了500度,但风枪里的实际温度没有变,只是显示的温度发生变化了(当然你要有测温度的工具那就更好调节了),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有人问那个电阻的,有人回答了,靠近小插座的那个小电阻是4.7k,上面那两个有发热厉害并联在一起的电阻阻值为20K一个。以上只是个人使用的一些小心得,还有看了几个贴子后的想法,有不到的地方,请斧正。

网友(点评):
这风枪很垃圾的说,不过我的第一台焊台也是它,烙铁很好用,现在还在用,风枪只用来吹热缩胶而已

网友:
哎,能用就好,我也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