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ECS HT2000主板进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2-12-30):
一精英ECS  GeForce6100SM-M V:1.0主板,NV(NF-6100-405-N-A3)单桥+IT8726F-S+AM2CPU(ADH2350).冷机状态下开机进入XP滚动条时掉电。再开第二次同样如此,开第三次后能正常进入系统桌面。能进入桌面后,再关机开机都正常,运行也正常。但是关机后第二天再开机同样如此。更换过CPU三相电压输出的6只滤波电容,刷过BIOS,更换过硬盘,更换过电源。均未解决,先求大神们给个思路或者有此维修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单桥坏掉或虚焊

网友:
没事干干桥。。。。

网友A:
桥虚寒的情况下大

cf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虚寒的情况下大

以你的经验,问题在哪里呢?谢谢

网友:
换了CPU,内存,还是不行,因为没有BGA,用风枪,不敢动桥(客户不同意换板,但是要保持原样)。。。。。。。继续求助思路

网友:
做桥吧,不行了把板子上的6.3 1000的电容都换了试试

c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