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用电源进系统掉电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2-12-31):
联想V460用电源进系统掉电,修了一下机都不开了,现在是自动上电,到0.76就不走了,待机还是0.8,那位高手修过,指点一下,小弟在这拜谢

网友:
修了什么啊 你又不说  那怎么跟你说啊

网友:
查一下南桥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我有一台关不死机 愁死了

网友:
什么叫自动上电,到0.76就不走了,待机还是0.8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 进系统掉电,CPU问题 I3的U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查短路

网友:
先查待机电压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