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惠普显示器通病。麻烦事。。。

楼主(2012-12-31):
昨天收到一惠普显示器今天又收到一个一样的,症状一样。几天前换的电容,回去客户说显示了一会直接灭了,在开开不开了。今天拿过来一插直接不过电。故障现象,插电后电压12V那由高到低慢慢吗、变没,5V供电也一样,而开关灯直接就是不亮。拔电后开关灯黄灯亮一下变蓝灯电压直接正常后慢慢变低,不知道哪问题了。上面8脚IC是P1337,手头没有也没有换换试试。请问HP有通病吗?或者大虾指出哪的问题、、、

网友:
查高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高压没问题的,肯定是电源那边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查负载,光耦,431,取样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A:
还是怀疑P1337的问题,找到一个帖子说1200AP40通用,不知道行不行。找个看看有这个IC吗,换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怀疑P1337的问题,找到一个帖子说1200AP40通用,不知道行不行。找个看看有这个IC吗,换上去试试。

你见过贴片封装的1200AP40了吗?

网友:
还是电容的问题,小电容。

网友:
次级没有地方短路吗?没有的话就混芯片和芯片的供电电容试试!

网友:
换控制芯片试试

网友B:
看300V正常不??正常换二次供电滤波 。12  5V输出滤波电容 最后换IC

网友:
你看哈   有没有一个蛮大的稳压二级管    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300V正常不??正常换二次供电滤波 。12  5V输出滤波电容 最后换IC

IC 光耦 开光管 50V47的小电容 大电容 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插电后的400V电容没有电压,12V 5V从高到低变化直至没有,开关灯都不亮。拔电后开关灯亮一下,400V也有电了,还是不行。。。

网友:
电源板上还一个TDA749BSA,是个15脚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