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时间不保存

楼主(2012-12-31):
接到一台HP 6515B 的机器,,什么都正常,就是报时间错,,,心想换一个COMS电池就会好,,换电池后当天怎么用都正常,第二天开机也正常,第三天天机结果还是一样的故障,,坐等高手出现
电池

网友:
是不是电池漏电了放电放光了阿,查下这条线路的电容是不是漏电阿
同意楼主:
5.0
huangyong
同意楼主:
我也觉得是这样。。

网友:
查查RTC电路

网友:
直接瞄准RTC电路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RTC电路测看电压多少,漏电也是非常大的可能

网友:
一般电容漏电耗掉电池电

网友:
检查 RTC 电路的二级管 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