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除了屏坏还有别的原因吗

楼主(2012-12-31):
下边黑屏有拖影,求大侠解答,确定屏坏就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新手上路 大侠勿喷

网友:
屏线,驱动。

网友:
已经没有别的原因了

没有其他原因了。。屏坏了

网友:
99.55%。。。

网友:
LZ告诉你一下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问题我也来论坛求助了 他们说屏挂了

网友:
没戏了,换台新的吧

网友A:
这个真的是屏坏了.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不信的话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看看

网友B:
看看屏的 板子 有没地方 没上好 ~
  如果 还是  那就是 屏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是屏坏了.

好吧,那就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屏的 板子 有没地方 没上好 ~
  如果 还是  那就是 屏 了~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上的 主芯片换个试试 确定驱动板好的情况下。

网友:
屏坏了屏坏了

网友C:
你用橡皮擦一下屏线试一下。

网友:
多半都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橡皮擦一下屏线试一下。

试了 没用基本上屏坏了

网友:
基本来说,就是屏坏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屏的问题 屏线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应该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