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短接各电压正常 但接主板就不能工作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31):
新手 大家不要见笑 自学维修一年 出到迅维网来学习 希望在这里能交到朋友 在迅维网这里学到知识 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能帮到大家的 就顶一个 废话不多说 收到一个客户的电源 金河田的 测量9针5VSB 4.57V 绿线为4.94V 短接14、15针可以触发 各组电压均正常 但一上主板 就不能触发 判断是负载能力差 于是开壳看是不是输出部分电解电容有怀孕的 结果没发现 没有头绪只能看看是不是有虚焊 也没发现 就加焊电容个引脚 变压器各引脚 开机依然无果;有点无头绪 最后想了一下 紫5V正常为5V左右电压 4.57V 明显偏低么 于是检查辅助电路这条线 意外发现了 在接近辅变压器旁边有一个1000微法 10V的电容有轻微怀孕 估计按周期也就刚怀上两个月 太不容易被发现 果断卸下 换上一个新的 在测紫5V 有5.17V的电压 正常 上板 短接 ATX电源开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细心不行啊 谁让咋是小小白呢

共同努力,共同学习。。

网友:
还好是元件能目测的要是不能目测的就有的烦

网友:
    还好问题比较好找  ,如果肉眼看不出那就头痛了!

网友:
好样的,怀孕两个月都叫你看出来啦.....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电源  短接都正常 插上就是不开机 开始以为我的主板又坏了 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我当时就郁闷了 把电源拆开看了下 电容鼓包了  把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坏电容鼓起来真好,就恨那不鼓的。

严重同意。

网友:
交个朋友,顶起来,一般确定是电源故障后,没有烧坏的,通常实测电压和代换电容相接合

网友:
是得细心点才行阿

网友:
说的很不错,做的很细心,一般电源上负载不行就是检查电容,我要是遇到检查电容还是没有发现故障的话,就直接放弃维修了,话说现在二手电源根本不值钱.

网友(2013-03-29):
那个白色线有没有出来POWERGOOD,有些电容有问题外观是看不出来的!要查一下输入两颗大电解是不是电压不平衡,开关管栅极电容是不是有问题!论坛上有很多帖子是这个现象的!

网友:
呵,讲的很详细,又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