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7551cb可以什么代换啊

楼主(2012-12-31):
cat7551cb可以什

么代换啊 1脚跟8脚分别是11V跟12V   其他的都没电压

网友:
貌似可以,多的两个角是重复的,可以换上去试试,不能用也不会出大问题。还有1脚11V是不对的吧?许多条件都没满足

网友A:
哪些条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些条件呢

COMP是软启动 VCC正常后会出线性的LDO 接着BOOT外围电路自举升压。这些是起码的条件。

网友B:
你的这个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

感谢   我在查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