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屏幕偏绿!

楼主(2012-12-31):
    ASUS A8J本子,显卡是A卡,本来是电源DC座断了,更换DC座。DC座换好后,装好加电开机,发现屏幕发绿。再拆屏,检查屏线接口,仍然发绿。后来发现如果松动显卡固定螺丝图像偶尔会正常?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障?
 机器进系统后图像都有,只是有类似屏线氧化接触不好的绿点点。在DOS下是绿色背景。

补充内容 (2013-1-20 12:44):
已经解决,使用替换法,一一替换,最后才发现是屏线的问题。但屏线在当初测试时一一测试过,全部导通。

网友:
外接显示器呢?

网友:
进系统正常吗?进系统正常一般是屏线问题

网友:
进系统图像基本正常,只是有绿色的彩点,类似屏线氧化接触不良,外接是正常的。屏线已经检查过了。底色是绿色的,在DOS下底色应该是黑色的,现在变成绿色的。

网友:
可能是显卡空焊了。

网友:
A8JR的BIOS是512K的,想往里面加显卡BIOS,可加不了。不想轻易的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