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2-31):
今天修一台液晶显示器,故障是亮几秒就黑了,但是信号灯还是绿色亮着,也就是信号送到了,就是不亮,拆开后,将高压板接了一个灯管试了试,可以常亮,看了下板,目测没发现什么问题,觉得很奇怪,又把屏给接上去试了试,没上螺丝、在屏和板之间垫了一本薄书绝缘,上电后屏幕点亮了再也没有黑屏,试了一下午开开关关都好好的, 可是当我把外壳都装好再试时,原来的故障又出现了,纳闷了,这是什么原因啊?一装上壳就不行,是不是哪里接地了,把电压拉低了?高手们帮帮忙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做好绝缘。

网友:
很明显灯管坏了啊

网友:
这个肯定是灯管坏了,把灯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要说灯管坏,那为什么不装外壳时却能好好亮着啊,所以灯管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灯管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怎么都说灯管问题啊,灯管明明可以常亮的,只是装上外壳后就就不行了。。。。难道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灯管的问题,灯管连线有打火,或漏电的地方

网友:
这个应该是灯管问题    就算不是灯管问题也应该换一个试哈    如果实在不想换    可以去保护将就用哈

网友:
我碰过一次,跟你说的情况差不多,应该是排线没有放好,自己好好捋顺了,再试试!

网友:
灯管接触点老化 加固焊点 或者直接换新的灯管 总之还是灯管方面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的板背后有什么元件的引脚过长短路造成的啊,你试图是板下面垫垫东西给他绝缘试试!

网友:
就是灯管或者灯管线漏电

网友:
你自己外接个高压测试下灯管  拍拍屏幕 开灯管有没闪

网友:
灯管 漏电  虚焊    做好绝缘

网友:
你自己检查一下屏线或是高压线或其它有没有接铁板短路,或触点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可能是灯管头打火,一上外壳挤压后就出现问题,拆下外壳没有压力可能就正常了。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虚焊,好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