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集显开机有亮无字

楼主(2012-12-31):
前两天老板接了一SL410集显的机器内屏开机灰屏外接正常,既然是集显就不扯显卡显存了,老大拆开机器量了主要电压 信号正常 用一块好板子也确认了屏线 屏上半部分没有问就刷了BIOS不过故障依旧。今天拿过机器量了一下接口LA4组阻值在380多欧 LB4组阻值在730多欧 LCDVCC VIN DISPON VADJ_PWM 电压正常开机后量LA LB8组信号无电压,这8组信号是和北桥之间的通信没电压就剩怀疑北桥损坏被拉低或者是电压根本没有,之前老板的师傅有说过北桥缺电压也会造成灰屏老板也说了不行换北桥,因此就围着北桥这块量吧。翻着图纸来回开机量着终于发现电感L45两端没电压看了图纸知道+1.8VSUS_TX_LVDS是北桥的一个供电 现在问题找到了L45电感另一端的1.8vsus没有产生或者是被拉低,找到产生1.8vsus的芯片PU4量它的工作条件,      VIN 3V  VDD5V 没有EN开启信号,顺着往前量PQ20的2脚3.3v管子导通 PQ19的2脚无电压 管子截至3脚理应是3.3v但是PQ19 3脚竟然没电压 量周围的电容 电阻都是好的 1.8vSUS阻值也是正常的心想应该是PU4坏了吧,特别二的问老大能不能把PU4G给拆掉量EN信号能不能起呐,随后老大把那块好的主板拿给我让我给代换一下,把芯片给代换上开机果然正常显示至此确定PU4坏,造成北桥LVDS模块没有电压开机有亮无字。

网友:
不错啊 我现在都修电路都很少了 修的少也懒了 以后得跟上。

网友:
这1.8的SUS电压都没有啊?那还能显示,那不是这电压上的电压都没有??

网友:
不错 我修过这样的 做一遍显卡不行就要查条件了

网友:
修到过 进水的 是这样   14.318没起震

网友:
我觉得现在修机器先通杀,后封杀一个都不能放过

网友:
要是桥工可能就会坚决杀桥,楼主还是细心

网友:
水平不错啊,该换版的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为什么会想到量L45呢?应该是个小电感吧,不容易看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在北桥周围量电压 我也没想到L45

难道要把北桥旁边的东西都要量一下吗?那有电没电哪样才是正常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有电就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要把北桥旁边的东西都要量一下吗?那有电没电哪样才是正常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有电就是正常?

北桥周围的小电感肯定是都要量一下 至于什么时候有电压这就要看时序了

网友:
北桥缺电压导致开机有亮没字比较少见啊。

网友:
压下来此贴严重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