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2开机黑屏 外接显示器超出范围

楼主(2012-12-31):
哪里的问题啊   I5一代处理器  ATI的独显

网友:
先换屏 再换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故障说的不够具体;不好做判断;可能故障有屏线 屏  显卡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的宫殿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确实是显卡   谢谢

网友:
进安全模式调一下再说啊,或者把驱动先删除了,看能不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