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进系统死机,掉电。。。。。。。。

楼主(2012-12-31):
把外设全部拿掉,内存,硬盘也换过了,进系统什么不干,过一会自己死机,然后黑屏掉电。重开机还是这样。。

网友:
刚才在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禁用了,目前开机15分钟没事。。。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个通病掉电把!  我遇到这台就是 I5的 掉电!

网友:
进系统15分钟掉电,机器热吗? 或是不是 显卡驱动问题 或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