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380A电源紫线和绿线电压正常,但是短接绿线就炸主开关管

楼主(2012-12-31):
一多彩380A电源紫线和绿线电压正常,短接绿线电压拉低至0V,但电源不工作。两个13007已更换为13009,两个推动小三极管C945也更换过,其他周边未发现损坏元器件。
现查出和中间的13009连接的1欧姆电阻开路,更换后紫线和绿线电压正常,结果短接绿线中间的13009炸裂,又更换一个,又炸。串接灯泡照样炸
请请教一短接绿线就炸管可能是哪出问题了
到此不知怎么查了?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
494换了看看吧。。

网友:
还有一个1欧的电阻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