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接外屏可以亮接内屏不亮

楼主(2012-12-31):
一台联想的g450外接可以亮,接内屏不亮,开始测屏线的接口的供电都正常,怀疑是显卡的事,就加旱了一下显卡还是不行显卡的型号是英业达的n10m-gs2-s-a2,接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测了该测那啊,现在很迷茫啊,恳请各位大哥哥们赐教

网友:
屏和屏线都是好的w我测了一下屏线接口有着几个电压   这些电压都正常嘛   在线等 急急急   各位师傅们  帮帮忙了

网友:
换下屏线  或者把屏线拆来 重新 上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
对了 好了告诉我下,我搞好过2台, 看看你这个 是不是同样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我也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