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进水维修2处维修

楼主(2012-12-31):
  今天接到同行送过来的一台DELL N5010 的机器,据说是进水的!~~,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瞬间就没有了。拆机吧!~~打开机器一看,里面有进液痕迹,洗刷刷啦!~~~~~测了各路电感的对地阻值,3  5V对地只有54欧,其他正常。感觉不对,还是一步一步测。。 rt8205的16脚VIN19V正常,13脚EN 16V左右, 8脚 17脚VGEG3 VREG5没有电压。拔电测了8脚和17脚的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现象,换了RT8205.呵呵,3 5V出来了,开机吧!~电流上到0.3左右,不动,测了CPU电压没有出来,一个1.1V没有出来,修吧!~~ 这个+1.1V没有,看了它的工作条件,开始是CPU的PG来开启,这步就省略掉了,因为CPU都没有电压,何来的PG,那只能先从CPU查起,测了 ISL6265A的48脚,19V正常,47脚只有2.6V,看来问题找到了,这个脚正常应该是5V,现在只有2.6V。追查图纸,这个5V是由 +5V_ALW转换而来,u4201D极5V正常,S极只有2.6V,看它的控制 是15V来控制的,然而,测它的+15V只有5V不到的电压,呵呵,升压电路么有工作起来, 示波器测了PC4603   51125_VCLK的这段,么有波波啊!~~RT8205的18脚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有波波,斜着上去的波,写到这里,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吧!~~准备飞线,RT8205的芯片在主板的另一面,这时想起广达里都是利用5V下管的驱动方波来升压的。这个5V下管刚好和PC4603不远,一根漆包线飞上去。装上屏,久违的DELL  LOGO出来了!~维修就此结束!~~,老鸟勿喷!~~~~附上N5010图纸,机器里提取的BIOS

N5010 bios.rar

网友:
电脑进精液了,用这个电脑的人不是凡人,楼主技术不错,示波器都用上了

网友:
"里面有精液痕迹" 楼主幽默了一下 !!!!!
刚看到很是惊讶 ,想说使用电脑的人是一边看A片一边在打..............  ?

网友:
楼主真仔细。基本功扎实。

另外此文有亮点。

网友:
大哥错别字  是进液 不是精液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不错,升压这一块我一直都不是很懂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基本功很扎实,学习了。

网友:
这时想起广达里都是利用5V下管的驱动方波来升压的。这个5V下管刚好和PC4603不远,一根漆包线飞上去
能讲的具体点吗?哪个下管的什么脚和PC4603相连?
请回复!

网友:
这时想起广达里都是利用5V下管的驱动方波来升压的。这个5V下管刚好和PC4603不远,一根漆包线飞上去
楼主能说的具体点吗,哪个下管的什么脚和PC4603相连。
请回复!

网友(2013-02-05):
哈哈,楼主功夫好啊,幽默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