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路由器拨号!疑难杂症!

楼主(2012-12-31):
客户要求 直接拨号 路由器就可以上网  不拨号就不能上  求教有这种路由器或者方法吗?

网友:
路由器本事就是直接拨号的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不用路由器的自动拨号   他要自己拨号跟猫一样  拨了号路由器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不用路由器也可以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
其实不太了解LZ意思
客户到底是希望路由拨号还是猫拨号还是只要电脑不需要拨号就可以了呢?

网友:
1.拔号由路由器拔号:路由器里设置上网账号,路由WAN口接猫,路由会自动拔号
2.由电脑拔号,不接路由器:电脑上网卡接猫,直接宽带连接拔号即可,一般用户都是这样子
3.由电脑拔号,接路由器;电脑接路由器1口,路由器接2口,电脑拔号,路由器相当于交换机。感觉此举就是脱裤子放屁。
4.由电脑拔号,接路由器:此路由器多为软路由,比如ROS,设定每台电脑必须虚拟拔号才能上网,多用于游戏工作室或者小区出租宽带使用。

网友:
脑瘫的用户要求。。。。。。

网友:
在路由器中设为“手动连接”,不知道 是否可以?

网友:
只要将路由器当交换机使用就可以,无须设置,不要使用WLAN那个接口,其它输入输出随便插。

网友:
慢慢签到发帖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5467-1-1.html

网友:
路由设为手动拨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