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380A正激电源短路接灯泡长亮,更换管子WFP840两只后故障依旧。无维修思路

楼主(2012-12-31):
正激电源。电源短路了,无法启动,拆开后发现管子WFP840两只损坏,更换后,灯泡熄灭一下马上又亮,桥,二极管,稳压管之类的是好的,量不出那个器件损坏了,麻烦大家帮忙下  多谢

背面未发现有原件损坏

网友:
背面高压部分的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都已经测量  无损坏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短路,还有启动电阻,有问题吗,?

网友:
说实在在论坛里实际上是说不出怎样才能修好一个电源,电源里那么多个件,只能自己一个个的去检查,每个电源坏的地方可能都不同。

网友A:
每个东西都有可能。沿着高压,低压,控制信号线去走就行了

网友:
同意,要不就是通病。

网友B:
这个电源是主动式PFC电路,值得修,通电后先测大电解上是否有380V以上电压,如有,再测驱动芯片上是否有供电电压,如无则查芯片是否挂。

网友:
真搞不懂,每次看你们修的电源板都这么干净,我每次接手的用强力风机都吹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东西都有可能。沿着高压,低压,控制信号线去走就行了

这个应该是高压部分坏了   低压应该没问题   控制应该不太多问题 这个灯长亮 应该是短路的问题     不过查不出来哪里元器件坏了  只查到了两个管子

网友:
电源这东东啊,唉,技术没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时三刻是修不好它的,这个电路我觉得比修一台50寸的电视机还难搞。

网友:
断电后测量高压部分是否短路?若不短路,说明控制开关管的电路出问题,也就是一直开通管子,而不是发出高频脉冲

网友:
你把主动FPC的场管拆下来再启动,看看还亮不了?

网友C:
主动PFC电源,我还真没修过。要看看你是怎么修好的,学习下经验。

网友D:
      两只开关管都损坏了,其它没有查出坏元件。我的建议断开后级的开关管,也就是功率校正后直流电压不与两只开关管相连。这样市电整流后再功率校正后的直流电压就没有接负载了,如果市电整流后和功率校正后的电路都没有短路,工作正常的话,检查下跟两只开关管串联并联的高频二极管(正确的名称我不确定,要查详细资料),其次就是查PWM脉冲芯片是否工作短路?PWM驱动脉冲是否送到两只开关管的G极?两只开关管同时导通同时关闭,如果其中一只开关管不导通,也是不会工作的。供参考。
     我遇到一台双管正激的电源,就是一只开关管烧坏和与它串联的高频二极损坏,而且开关管上的型号是打磨了的,不过只要知道是场效应管就好办,用两只10A的场效应管换上,夏天工作很正常。

网友E:
这三个芯片是什么呢?查芯片供电和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才能有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是主动式PFC电路,值得修,通电后先测大电解上是否有380V以上电压,如有,再测驱动芯片上是否有供电 ...

如果这个是pfc电路的话,就不能串灯泡试机,应为只要pfc电路一正常工作启动灯泡就话亮!

嗯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这个是pfc电路的话,就不能串灯泡试机,应为只要pfc电路一正常工作启动灯泡就话亮!

不对的吧
我这里有好几个这样方案的电源   其他的也串灯泡,灯泡闪都不闪一下,工作正常。大电解310V多点,灯泡串起来后和以前的半桥是不一样的 以前需要闪下,现在都不闪了  直接就启动    IC是CM6805+PS113+VIPER22A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三个芯片是什么呢?查芯片供电和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才能有助你解决问题。

是CM6805+PS113+VIPER22A的    查不出来     坏的话也应该是CM6805坏掉       不过这个IC不知道怎么查是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只开关管都损坏了,其它没有查出坏元件。我的建议断开后级的开关管,也就是功率校正后直流电压不与 ...

全部的二极管都检查过了    按照灯长亮来说应该是直通了    应该不会是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动PFC电源,我还真没修过。要看看你是怎么修好的,学习下经验。

这个东西看起来没几个东西 不过比较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