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牛帮忙破处,G31TM-P21 板子 跑00

楼主(2012-12-31):
  V星 G31TM-P21的板子 跑00

    量内存电压

1.96V     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翻了大鸟的帖子  应该算正常 说有点高了

北桥 供电   1.54 V    终于 碰到个 正常的了

  CPU 供电  貌似 低了  不知道怎么办

            PCI上的时钟1.7V  貌似是正常的

   量PCI上的复位3.3V正常的  我 的 3.42V  也算正常把

    这个  貌似 不正常  不知道 怎嘛 修

  这个BIOS 刷过  也换过  还是跑00  而且不能正常关机   开机   非要把板子立起来  才能开机    不知道是不是吃过了

求 论坛  高手  大大  帮帮忙

网友A:
有开焊的地方了,找到补焊吧

网友:
换个IO看看。。。晶振看看正常不

网友:
先加焊下IO

网友B:
慢慢找找看看有断线的吗?虚焊的。

网友:
BIOS第一   IO第二   北桥三    CPU座子四

网友:
竖着可以开。bios既然都干了,建议换个io

网友:
呵呵,我也认为有虚焊的地方。如果电压都正常。复位灯还亮,结合竖起来能亮,,加焊一下IO.看看。你的表情太丰富了。。。

网友C:
补焊下IO 不行换一个试试

网友:
谢谢 你  这年头发帖  就要表情丰富  不丰富 也招不来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焊下IO 不行换一个试试

OK   我换下 试试 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焊下IO 不行换一个试试

遵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开焊的地方了,找到补焊吧

大牛  我眼戳  木有看到 开焊的地方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焊下IO 不行换一个试试

  嗯    谢啦  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焊下IO 不行换一个试试

谢啦  太感动了  都 10点 半了  还回帖  你要是女的  立马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开焊的地方了,找到补焊吧

在 仔细 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慢找找看看有断线的吗?虚焊的。

额  在找找看   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焊下IO 不行换一个试试

难到  大牛 都喜欢 夜里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焊下IO 不行换一个试试

嗯 我 换个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开焊的地方了,找到补焊吧

嗯   我 仔细 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