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好华硕P5Q的师傅都请进来指点下

楼主(2012-12-31):
华硕P5Q,手上有的都是全板复位正常,时钟正常,CPU复位都出来了的,不跑码,刷BIOS,换IO,拆声卡,网卡,压桥,压座,焊U座,重植南桥都一个样。没办法了,上论坛搜了好像都是修不好的。全板打值都没发现有异常。这板我就不信没人修不好的,请帮下忙,谢谢了

有的人说换U好,有谁试过的吗?手上只有E430 E1400,这些都是酷睿的,上了不行。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块,不过比较幸运。。我的吧COMS电池反扣过来一分钟左右。。。就好了。。。

网友(点评):
毫无依据的。。。反扣。

网友(点评):
反扣那不是没电 那不是=同于放电 那扣不扣有所谓吗?

网友B:
华硕的板子最坑爹了  静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板子最坑爹了  静待楼主的答案

实在不知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知怎么修了。

华硕的 太难修了 尤其是美CPU供电的时候

网友D:
换一个排阻可能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排阻可能会好

求解答,说详细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排阻可能会好

求指点,换哪个地方的排阻???我知道华硕的822排阻易坏,可是太多了。不可能每个都换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指点,换哪个地方的排阻???我知道华硕的822排阻易坏,可是太多了。不可能每个都换吧

箭头处有个51Ω的排阻换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箭头处有个51Ω的排阻换了试一下

兄弟,太感谢了,这图还有更清的吗?谢谢了。这51欧排阻要原值代换么?有别的代替吗?找到有3个51的,全部都要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箭头处有个51Ω的排阻换了试一下

找到有3个51的,全部都要换吗?能不能用别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有3个51的,全部都要换吗?能不能用别的代换???

33的也可以

网友:
换了,依然是不跑码,而且换上去的排阻焊好后两端都没电压,头都大了,知道怎么搞么?先修别的了

网友:
我的板老化了就用不着修了,别认死理

网友E:
上示波器测下ADS#吧

网友:
突然想起一首歌      我期待 有一天我会明白  修好通知下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示波器测下ADS#吧

没示波器。 饼哥这板明年我去实地时帮我修修,修好了上面签个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块,不过比较幸运。。我的吧COMS电池反扣过来一分钟左右。。。就好了。。。

就是把COMS电池反扣过来上着,在正常装上啊。

网友:
用P5QL-E 的点位图修吧
PCB应是相同的

估是CPU同北桥
的总线通信断了
总线用GTL+協议

協议裡的GTL参考电压
是外加电压
是超频玩家必玩的
微调GTL电压可以优化GTL+通信

GTL电压的分压电阻开路
GTL电压上总线电压或接地
GTL通信就会断

CPU的GTL电压在脚位H1,H2,E24,F2,G10
北桥的GTL电压在脚位B23,C22

GTL参考电压正常是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