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31):
接一台e420机器,没待机,插上直流电源0.048,查19v正常,3v,5v没有,待机bd95280主供电,和开启信号正常,powergood也有就是没有待机,请高手指导
信号

网友:
这机子本来就没有待机电压的只是插电瞬间有

网友:
bd95280主供有问题,不过这个芯片有点贵

网友:
没有3v5V 会出PG信号???这个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会出PWG信号?我的待机也是0.04 开启信号EN1 和EN2 都是3.3V 就是不出3V5V电压 PWG信号电压为0V

网友:
换待机芯片

网友:
和我的这个问题一样
是不是本来就没有待机

网友:
bd95280换了吗,换了好了没有

网友:
有3V/5V,PG还会正常?

网友:
0.04待机偏高,可以先摸下网卡芯片是否轻微发烫,这个机器网卡也容易坏

网友:
你直接搜E420通病,对你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