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KC电源板修好的朋友给个经验

楼主(2012-12-31):
最近好几台显示器都是不通电,拆开里面都是HKC的板板。高压包,电容,变压器。把板板上所有东西都换了,板子就是不好。。高压条都换了,换上去高压条就冒烟。非要逼着我换板子。郁闷啊。
希望哪位修好的朋友,给个建议

网友:
都是HKC19寸显示器通用的板板

网友:
你这是盲目的乱换,分清12V 5V有没有

网友:
你肯定有什么没换到位的地方!

网友:
刚开始是什么问题啊,不要乱换啊

网友:
12V 5V都没搞清楚乱换 不冒烟才怪呢。

网友:
估摸是把12v  接到5v  上了  才冒烟的

网友:
没有了,12V 5V 都是很正常的  就是变压器会响.也换过了。就是不显。我拿块新的HKC板子对着量的。电压都对。所以就郁闷了。问过我师父。他也说他好多也这样直接换板

网友:
谢谢版主的新手学习维修的若干问题汇总

网友:
那是什么板子呀   电源板不接负载都会有一向。  电源吧电压正常 看看A/D板子咯   还有HKC4606坏的很多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板的多,这样来钱又快。换下来以后有时间了在慢慢的玩。我上次也修了个那块坏板一直丢到那里有时间去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