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510进度条死机

楼主(2012-12-31):
机器:神舟HP510
故障:进度条死机
测VCORE供电上管的波形开始很密集后来就很稀疏了。大致如下图:

测芯片的45.46.2脚结果好像也正常呀?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说明工作在跳变模式?节能状态

网友:
见过别的本子,进系统滚动条定住了,果断南桥,当时是GBM的南桥。

网友:
南桥搞过了,还是老样子的,期待大师留下高贵的脚印

网友:
你这个cpu供电部分电路没问题,你可以查查南桥周边设备

网友:
从LZ测的信号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不知lZ测了几相的波形

网友:
南极宝宝 发表于 2012-12-31 17:07你这个cpu供电部分电路没问题,你可以查查南桥周边设备

脉冲少了,是不是供电电流减少了呀?导致死机的?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吧

网友:
这种故障很少跟电压扯上关系,南桥部分电路好好查

网友:
从LZ测的信号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不知lZ测了几相的波形
请测完所有CPU供电,或许有发现,不要光测一相完事

网友:
进安全模式也卡住吗?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估计是南桥

网友B:
装个原型号的网卡芯片上去,一定OK

网友:
神舟机器LJ 很多机器都是死机

网友:
我觉得也是在南桥周边的问题

网友:
有的不装网卡不行…有修过一台就是神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个原型号的网卡芯片上去,一定OK

谢谢兄弟 ,我马上定芯片,感谢所有回复的兄弟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兄弟 ,我马上定芯片,感谢所有回复的兄弟们!

这个机子修了这么久啊,看下搞芯片会好吗

网友:
神舟这款SW8广达代工的好多这种故障,反正换南桥不行

网友:
楼主可以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说明工作在跳变模式?节能状态
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别忘了给大家说明一下问题啊

网友:
外设都去掉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