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1H换屏改装

楼主(2012-12-31):
K41H的液晶屏是采用140的超薄LED的,但其跟普通140超薄LED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没有边框与笔记本A壳直接相连接
拆下屏幕后的样子

上半部分全部更换,价格很高,为了安放普通140超薄LED就需要改装A壳了,把A壳内部原来屏幕塑胶边框用小刀削掉,这样新的液晶屏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最后安装完毕

网友:
呵呵~楼主很会变通呢。

网友:
就这样啊,我还以为你是改线路了
这种方法刚做维修就用了不知多少次了

网友:
不错,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支持 。以前我遇到过 但是不敢动

网友:
楼主强大 佩服呀

网友A:
从不这样做,避免客户和我废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不这样做,避免客户和我废话

这个说清楚就好,要不换上半部分全部,但价格肯定很高,要不改装,让他看着弄也没问题

网友:
想尽一切办法     让客户淘腰包

网友:
曾经改过,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麻烦!
纯粹脑残设计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B:
这种屏都得这样搞,不是太好削,第一次搞的时候,累坏了

网友:
就这样啊,我还以为你是改线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都得这样搞,不是太好削,第一次搞的时候,累坏了

确实弄了好久

网友:
不错!!   想尽办法让客户出钱

网友:
嗯,这是省钱生钱的好办法

网友:
就是比较费劲呢,考验耐心

网友:
有技术,值得学习。下次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