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是屏问题还是板问题????

楼主(2012-12-31):
一台AOC TFT19W80PS的显示器,亮2到3秒就黑屏了,换了其他个屏测试是好的,以为是屏的灯管问题,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又拿这个AOC的屏加上其他板也能亮,于是又换回来试又亮2秒就黑了,这到底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呢????
黑屏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能用就装进去不就得了

网友:
你先测下灯管有没有问题呀,,再把高压去保护看正常不,正常了就高压也有问题。。其实拿个通用的高压条接上去试试不就知道了呗。不要什么都不做就来发贴求救

网友:
还是有可能是灯管有问题,你看换个高压板能用的话,就不用拆屏了,不过我一般这种问题都会拆屏,以确定灯管的好坏,对拆屏我是很的信心的,拆屏主要是要心细

网友:
先测下灯管 不行 再换 通用高压板

网友:
对了,先要测试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再换高压条试看,如果灯管没有问题,那多半是高压保护了,或坏了,当然也有可能是灯管老化或打火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