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经常蓝屏现在黑屏

楼主(2012-12-31):
我有台K40AB不定时会蓝屏 蓝屏后会一直蓝屏必须重新做系统才能进 但是过个半个小时左右又蓝屏进不了系统,关机后开机有时会黑屏,现在是不管怎么开都黑屏了

网友:
换了CPU还是黑屏 电流在1.5A左右 不知道好不好弄 网上好多这样问题的都没弄好

网友:
是AMD的北桥吗?  直接加焊北桥  修到好多台了  最好自己查一下  。。。建议。。

网友:
要是AMD的 北桥确实容易坏

网友:
amd的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是不是北桥,如果是北桥的先拿下来重植,进系统蓝屏的话,是内存和显卡,要先排除内存。至于显卡只能换了,我遇到宏基也跟你差不多

网友:
北桥显卡。之前蓝屏有可能就是不行了,直接换不要重植了

网友:
加焊北桥亮机了 现在蓝屏的问题还是有,一般是冷机启动会蓝屏 出现ACPI.SYS-ADDRESS B9F7DE6B BASE AT B9F79000.DATESTAMP 480252B1 热机不管怎么用都不会蓝屏

网友:
换内存,换硬盘试试

网友:
AMD的北桥,只有换,重植没用,跟NV一个鸟样,,这北桥贵啊,100多一片,还不知道是拆机的还是全新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这个机器是不是没有南桥的啊

网友:
问题终于找出来是CPU的问题,换个CPU现在一切正常。AMD的CPU真容易出问题